stm32F103cbt6的SPI1怎么动不起来呀?

楼主(2012-05-03):
各位大侠,我用stm32F103cb调个程序,SPI1一直动不起来,环境是IAR5,现象是在Register窗口里选SPI1,SPI1初始化代码执行完以后,所有的寄存器值仍均为0;
做了以下试验:
1- 将SPI1改成SPI2,再监视SPI2寄存器,当初始化完成后,寄存器值相应变化;
2- 将程序移植到stm32F103zd中,SPI1可以初始化,一切正常;

这个问题搞了两天了,我实在搞不定了,还是请高手指点一下吧,谢谢!

网友A:
看看时钟配置对不对。

楼主:
不说了,就是时钟配置不对!
谢谢!

网友B:
又是个“阴沟里翻船” 的低级错误。
值得引以为戒

楼主:
又是个“阴沟里翻船” 的低级错误。
值得引以为戒
引用 网友B:

太贴切了!
惭愧惭愧!

网友C:
对我这个菜鸟有警示作用

网友D:
我一看动不起来4个字我第一时间就是想到没启动SPI时钟~

网友E:
经常会值初始化了外设,结果忘了开时钟。

网友A:
买了新家,什么都布置好了,但灯不亮、电视看不了、冰箱也不能用,检查了一圈,发现没合电闸,: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