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IAP中中断跳转问题

楼主(2012-05-03):
最近在做一个IAP的例子,虽然花了点时间解决了问题,但是还有一处实在是没弄明白的地方,就是APP程序中断跳转的问题。我本人的理解是APP中的中断发生时应该跳转到APP中重新映射的向量表,可是看到论坛里另一位写的是APP中发生中断时会跳转到IAP的中断向量表,说是由STM32的硬件机制决定的,我实在没明白。按照他的说法,IAP的中断向量表是如何获取APP中中断服务程序的入口地址的?

网友A(2012-06-13):
把这个问题顶一下,同样不懂

网友B:
M3  的要进行设置

中断向量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000);

M0  是设置 Boot 的选项  控制的  ,M0 的 中断向量只能从 0X00000 开始
STM32F0   有一个机制可以从新定位在 2个不同的 位置  但是不能向 M3 那样 可以从新 定义

网友C:
IAP程序和主程序的中断向量位置分别配置,肯定是不一样的。
如果从IAP程序跳转到APP的中断向量,程序怎么保证运行正常。
从IAP只能跳转到APP的main()位置,这样才是可控的吧。

网友B:
是的! 会乱 所以我这边的 程序 在 IAP里面 都是关闭了所有设备 ,在启动 APP

网友D(2015-01-07):
我个人觉得网上那些IAP的资料描述有问题,所谓硬件决定的应该是针对硬件复位的时候才能解释,其他的中断服务函数应该都是按新的向量表,这样才可以解释,不然,中断服务函数怎么写?IAP的又怎么知道APP的中断服务函数入口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