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点触摸如何设置USB设备才能被WIN7识别?

楼主(2012-05-03):
我的hid基本上是参考微软的文档修改报表结构。串行模式下,在发送一个触摸点时,能在win7下的画板上划线;发送两个触摸点时,仍然只能动一个点,第二个点不能动。并行模式下,在发送一个触摸点时,能在win7下的画板上划线;同时发送两个触摸点时,都不能动了。哪位高手能解答,或者发个成功实现多点触摸的USB枚举成功的USB HOUND的截图,我参考一下。

楼主:
自己解决了。

网友A:
我现在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楼主是如何解决的?能否说一下啊?先谢了!

网友B(2012-11-21):
楼主你好,我想请问你 多点触摸中feature报告你是怎么处理的呢,可以把你处理这部分的代码发给我吗?就是usbprop.c这个文件    谢谢了          283904315@qq.com

网友C:
圈圈的书中第二版将会有这一块的例子,不过预计要元旦左右才有得卖哦……
其实多看看协议就行了,里面描述得还是算比较详细的了,圈圈就是按照文档做的。

网友D:
第二版有多点触控的例子么???能不能给个书的目录截图

网友E(2012-12-25):
引用 网友C:
圈圈的书中第二版将会有这一块的例子,不过预计要元旦左右才有得卖哦……
其实多看看协议就行了,里面描述 ...

提前透露一下吧

网友E:
楼主留个交流方式吧 我也在弄这个 有的地方不太明白

网友F(2013-05-14):
楼主,控制面板中没有啊,能否截图看看,谢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想请问你 多点触摸中feature报告你是怎么处理的呢,可以把你处理这部分的代码发给我吗?就是us ...

哥们,你好,问题解决了吗,对feature报告处理能否发一份给我,谢谢!497086461@qq.com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圈圈的书中第二版将会有这一块的例子,不过预计要元旦左右才有得卖哦……
其实多看看协议就行了,里面描述 ...

feature 报告应该怎么处理呢,圈圈指导一下啊

网友C:
第二版的书已经有得卖了,见https://bbs.21ic.com/icview-55091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