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使用传感器来判断停车场的车位是否已经有空闲车位?

楼主(2012-05-03):
请教各位

网友A:
这个好像很多资料吧,RFID 超声波传感器之类的都行啊

楼主:
没有那么简单吧,我不仅需要知道车场还有多少个车位,还要准确知道是哪几个车位是空闲的。

网友B:
使用光电感应开关就可以采集信号,每个车位对应一个感应开关,ON/OFF两种状态,分别对应车位的空和忙。上位机采集光电感应开关的信号进行分析处理。如果需要用电脑显示出来,当然需要做PC机与上位机的通信了。

楼主:
要是停车场很大的话,光电传感器能够感应这么远吗?这个是不是不现实啊?

网友B:
每个车位对应一个感应开关!!!!不是一个感应开关对应所有车位。其它的就是信号采集的问题了。

网友C:
用摄像头+软件来实现。

网友D:
要知道具体车位的话应该只能每个车位配备传感器

网友E:
已经有很多现场应用了。找个现场去看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