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107 USB设备在PC端不能发现的问题

楼主(2012-05-03):
做了一个STM32F107的板子现在测试别的模块232 CAN IO等功能都正常
就是USB模块在PC上不能发现 更不用说枚举了

硬件设计就是一个27ohm电阻,一个电容
貌似107不需要外部控制DP的上拉1.5K

我程序在开发板上测试着没问题
现在不知道硬件是哪里出问题了 会导致这种情况

我用一个1.5K电阻把DP拉到5V上 PC能发现设备
但是不枚举 说明线路应该是没问题的吧

有前辈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给提点意见
谢谢

楼主:
现在我发现是执行了这段代码
  /* init and configure the phy */
  gccfg.d32 = 0;
  gccfg.b.vbussensingB = 1;
  gccfg.b.pwdn = 1;
  USB_OTG_WRITE_REG32 (&USB_OTG_FS_regs.GREGS->GCCFG, gccfg.d32);
在开发板上运行DP就会被内部拉高
但是在我自己的板子上就没有反应

有人对着方面的问题有经验吗?

网友A:
你VBUS接了没有啊?

看上去整个USB模块完全没工作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工作了
别的模块功能都正常
仿真寄存器也是有变化的

只要外部人为的给DP上拉个电阻
就能完成枚举
就是自己不能上拉了
含奇怪

网友A:
我用一个1.5K电阻把DP拉到5V上 PC能发现设备
但是不枚举 说明线路应该是没问题的吧

你说的,能发现设备,但是不枚举

到底枚举不枚举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是那种症状 我排查了一部分
现在的问题是
用1.5K电阻上拉DP引脚 PC就能发现设备并完成枚举
不人工干预的话 PC端发现不了设备

因为PC就是靠设备上拉引脚来发现设备的嘛
所以现在我就是纠结,为啥在开发板上能够实现的操作
在我的板子上就不能呢
刚又焊接了一块 还是不行 晕了
是我哪个配置引脚连接错了呢?

网友A:
你排查了什么问题,现在可以枚举了呢?

你可以试试ST的例程,不做任何修改,不添加你的应用程序,能不能枚举呢?

楼主:
问题是只使用了DP DM
Vbus没有连接 导致设备不能被发现

网友A:
你现在的问题是,DP外接上拉电阻就能枚举,不接就不能枚举?

这蛮奇特的,DP不外接的话,你量过电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