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PSOC1 CY8C24534一个CSD模块就把位置占用完了

楼主(2012-05-03):
刚刚接触CYPRESS的触摸按键 最近要用这个上项目 基本的原理跑实验板实验了一下 接下来就是加弹簧和实际物理安装什么的了

     现在遇到点问题 里面配置芯片的连接矩阵模块防止一个CapSen 模块就占用了 1个DBB 2个DCB 2个模拟模块  本来还想放个16BIT定时器达的 还剩一个DCB模块空着 位置不够了  就想放个8BIT的TIMER  结果不让放到那个DCB里面 应该是直接可以放到DBB模块里 这里除了选型位置多的模块还有什么方法么

    还是我的方法配置不对

楼主:
囧 刚才又试了下 又能放了~

网友A:
能放了就好

网友A:
楼主说得是不是21534呀,好像没有24534这个型号

网友B:
楼主是不是开始的时候把16位或32位的看成了8位了

网友C:
不知道楼上猜得对不对,呵呵

网友D:
如果是21534的话,一个 CSD+一个 Timer8 是可以放置的,

楼主:
嗯 看到修改中断跳转 可以使用SLEEP TIMER做一般定时用
I2C TX8SW一些通信模块可以不用占 模块位置 这样应该是够用了 可以放个PWM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