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3中自动绕线出现的问题,高手帮忙解决

楼主(2012-05-03):
为了方便快捷,我用Route>Elongation by pick打算自动绕线,可是老弹出如下对话框,几天都没解决,file:///D:/
我进入specctra.log查出相对于的错误是写的
elong
# <<ERROR:>> Syntax error in command: unexpected end-of-line.
# (content): elong
# <<ERROR:>> Bad command not executed!
谁能告诉怎么回事,要怎么弄啊,如果真的是语法的问题的话要在那里面改!!

网友A:
是不是你有参数没设置好啊,开始之前要设置好参数

要不就是你软件**问题,ALLEGRO我也用的不多

楼主:
软件**问题?
可是其他功能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