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G模块的一些入门级问题

楼主(2012-05-03):
最近老师交给我一个项目,要用到3G模块。
3G模块是不是可以直接与单片机通过串口相连?然后用at指令集来操作模块?但是看到网上又有人说没有操作系统的话很复杂,那个他们指的是不是模块没有集成协议的?还有什么叫做数据透传?望各位指导,首次接触这类问题。谢谢

网友A:
TC35I好像是可以直接相连,用AT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只是gsm吧?

网友B:
3G模块有用串口的也有用高速串口的,具体要看模块手册。至于操作系统,那是指网络应用时需要协议栈的支持。透明传输指输入什么输出就是什么,中间过程对数据收发端而言是透明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春阳老师,我现在有一个项目,需要通过3g将采集到的数据回传,想通过串口与3g模块相连。接收端是一个服务器,最好需要tcp/ip的支持。支持数据透传最好。希望春阳老师给推荐一个3g模块。

网友B:
具体型号我不熟悉,可以关注一下华为或中兴的。

网友C:
SV WV Q S我要分

网友D(2012-06-06):
村田也有对应的模块,不过对于个人实验的应用,村田估计不甩帐的

网友:
我们公司代理中兴的3G模块,如果有需要,我可以帮你提供资料。还有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