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V给2节锂电池充电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5-03):
1.5A充电电流,你随便选个N-MOSFET都差不多,IRF的肯定最好了,3205、3207之类的,不过贵

选个ST的就可以,比方说75系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用的是P MOSFET 我不知道怎么看其他的参数,比如功率1.5A*10 =15W吗?

网友A:
最主要看VDS,VGS,ID,RDS之类的啊。IRF9504你看看参数行不行,关键看你有什么要求。内阻也很重要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上面最开始说错了,没仔细看图,以为你用的是N-mos,用 P-mos一样的,9504是Pmos

网友B(2017-02-17):
这个成本高,如果空间没有要求,用DC-DC +358来做。

网友C:
IC的DATASHEET会给出MOS管的Qg值和开关速度要求,你按它的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