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x的求解,很基本的问题,

楼主(2012-05-03):
AD, ge, TE, ST, start
求高手接到一下下面代码的问题,我是菜鸟刚刚学习,
SECTIONS
{
   UNION :  run = ONCHIP
   {
      S1 :  load = OVR_MEM PAGE 1
      {
         s1_load = 0A00h;
         s1_start = .;
/*把当前的spc值赋给s1_load,后面呢?好像这句话没有什么具体的意义啊??????????  */
         f1.obj (.text)
         f2.obj (.text)
         s1_length = . - s1_start;
      }
      S2 :  load = OVR_MEM PAGE 2
      {
         s2_load = 0A00h;
         s2_start = .;
         f3.obj (.text)
         f4.obj (.text)
         s2_length = . - s2_start;
      }
   }
   .text: load = PROG PAGE 0
   .data: load = PROG PAGE 0
   .bss : load = DATA PAGE 1
}

网友A:
这应该是一段内存分配代码吧?就是链接器链接程序用的.cmd文件中的代码,真正的程序代码

网友B:
这段是CMD 文件中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