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园地] nuc120 usb 模拟串口

楼主(2012-05-03):
测试:新唐的EVB120 板子

下载文件,解压,备用

1.先用芯唐icp工具
2.设置芯片flash data的地址 ,

3.把文件 Smpl_VCOM.bin 装入nuc120芯片中,

4.把EVB120的usb口连接到电脑,电脑会提示发现一个新设备,要求加载驱动,

5.加载驱动,选文件 呆板书生虚拟COM.inf 加载,

6.这样系统就增加一个新的设备,书生虚拟com,

-----------------------------------------
7.直接到STC网站下载一个STC ISP程序。运行

8.选com为书生的COM

9.选MCU类型 10F10X

10.点选要下载的文件,如果文件太大,就要设置nuc120的 flash data区设大一点

11.点下载,这时候,STC的软件就把代码下载到nuc120这个的芯片上,

12.再用 芯唐的ICP查看片上的flash data,和刚才要ISP代码进行比较,结果是一致的。

注意:如果STC的ISP提示,下载不成功,复位一下EVB120,再下载

网友A(2012-10-17):
你说怎么就没有人顶呢

网友B:
谁说没人顶的

网友(2013-03-21):
木有源码吗?~ 求个源码可否?

网友C(2013-04-26):
看看再说,还没到这一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