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sht11程序

楼主(2012-05-03):
http://b153.photo.store.qq.com/psb?/V12sFpFJ3NX9zi/et5yeZ1Vu69nJEhC1X51RwDCz*xUL96DQYNzlq3T4jc!/b/YV4sPlsOLAAAYicENVvJKgAA我通过仿真 ,但是焊完后不能显示~~求情况
程序
#include <reg51.h>  //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
#include <math.h>    //Keil library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一下方便使用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一下方便使用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定义一下方便使用

#define TEMP_ML 0x03   //000   0001    1 温度命令
#define HUMI_ML 0x05   //000   0010    1 温度命令
unsigned char error  ;//全局错误变量
unsigned char ack  ;//全局应答变量
//float temp_zi  ;//全局应答变量
//float humi_zi  ;//全局应答变量
unsigned char temp_h  ;//全局应答变量
unsigned char temp_LL  ;//全局应答变量
unsigned  int  xianzhi_t=0;//温度显值
unsigned  int  xianzhi_h=0;//湿度显值

uchar setzhi_h,setzhi_l;
bit   setbz_h,setbz_l,setkey;

sbit DATA =P2^6;//数据
sbit SCK=P2^7;//时钟
sbit hot =P2^0;// 加热
sbit motor =P2^1;// 电机
sbit speek =P2^2;// 声音
sbit set =P0^0;//  设置
sbit setup =P0^1;//  设置+
sbit setdown =P0^2;//  设置-
sbit gwei =P3^4;//个位
sbit swei =P3^3;//十位
sbit bwei =P3^2;//百位
sbit qwei =P3^1;//千位
unsigned char code disp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共阳

//*******************************基本驱动程

/////////////////
//////////////////////

char read() //读一个字节 返回应答信号
//----------------------------------------------------------------------------------
// reads a byte form the Sensibus and gives an acknowledge in case of "ack=1"
{
  unsigned char i,val=0;
  temp_LL=0;
  temp_h=0;
  DATA=1;                           //释放数据总线
  for (i=0x80;i>0;i/=2)             //位移8位
  { SCK=1;                          //上升沿读入
    if (DATA) val=(val | i);        //确定值
    SCK=0;
  }
   DATA=0;                        //读应答信号,有应答为1,为应答为0 通过CPU下拉为应答
  SCK=1;                            //第9个脉冲
   _nop_(); _nop_(); _nop_();          //pulswith approx. 5 us
  SCK=0;
  DATA=1;                           //释放数据总线
  temp_h=val;
  val=0;
////低8位/////////////////////////////
    DATA=1;                           //释放数据总线
  for (i=0x80;i>0;i/=2)             //位移8位
  { SCK=1;                          //上升沿读入
    if (DATA) val=(val | i);        //确定值
    SCK=0;
  }
   DATA=1;//0;                        //不需要应答 通过CPU下拉为应答
  SCK=1;                            //第9个脉冲
   _nop_(); _nop_(); _nop_();          //pulswith approx. 5 us
  SCK=0;
  DATA=1;                           //释放数据总线
  temp_LL=val;
}
////////////

  char write(unsigned char value) //写一个字节 返回应答信号
//---------------------------------------------------------
{
  unsigned char i ;
   ack=0;
  for (i=0x80;i>0;i/=2)             //释放数据总线
  { if (i & value) DATA=1;          //写入值
    else DATA=0;
    SCK=1;                          //上升沿写入
     _nop_(); _nop_(); _nop_();        //延时
    SCK=0;
  }
  DATA=1;                           //释放数据总线
  SCK=1;                            //第9个脉冲
  if  (DATA==1) ack=1;
                         //读应答信号
  SCK=0;
  return ack;                     //error=1 表示没有应答
}
////////
void start_sht11(void)  //启动
//--------------------------------------------------------
{
   DATA=1; SCK=0;                   //数据为1,SCK=0
    _nop_();
   SCK=1;                          //第一个脉冲
    _nop_();
   DATA=0;                         //数据跌落
    _nop_ ();
   SCK=0;                         //完成一个脉冲
    _nop_(); _nop_(); _nop_();
   SCK=1;                         //再一个脉冲
    _nop_();
   DATA=1;                        //数据变为1
    _nop_();
   SCK=0;                         //完成该脉冲
}

//////////////////////////////////
void sht_rest(void)  //复位

{
  unsigned char i;
  DATA=1; SCK=0;                    //数据为1 时钟为0
  for(i=0;i<9;i++)                  //9 个脉冲为 复位
  { SCK=1;
    SCK=0;
  }
  start_sht11();                   //启动
}
////////////////////////////////

     //测量温度或者是温度,返回校验值
  text_a(unsigned char ml)
{
    unsigned int i;
    start_sht11();                   //启动
    write(ml);//写入测温度
   if (ack==1)
      {
       sht_rest() ;//复位
             write(ml);//写入测温度
             }

          //判断是否处于忙
//  DATA=1;//释放数据总线
      //for (i=0;i<65535;i++) if(DATA==0) break;
  for (i=0;i<55535;i++){ if(DATA==0) break;else  {xianshi();} }

    read();//读温度

  }

/////////温湿度处理//////
    text_jishuan_temp11()
{
    error=0;
    ack=0;
      sht_rest() ;//复位
     text_a(TEMP_ML);
      text_jishuan_temp();
    key();
      text_a(HUMI_ML);

      text_jishuan_humi();

          }
/////
//////////计算温度////
text_jishuan_temp()
{
    float aa=0,bb=0,temp_zi;
int   abcd=0;
aa=(float)temp_h*256+(float)temp_LL;
temp_zi=0.01*aa-40;
//
if  (temp_zi<0)
    {
   temp_zi=0;
    }
   temp_zi=temp_zi*10;
   xianzhi_t=(int)temp_zi;//给显示值
   }
  ///////计算湿度//////
  text_jishuan_humi()
{
    float aa=0,bb=0,humi_zi;
int   abcd=0;
aa=(float)temp_h*256+(float)temp_LL;
bb=aa*aa*2.8/1000000;
aa=0.0405*aa;
aa=aa-4-bb;
humi_zi=aa;
//
    humi_zi=humi_zi*10;
   xianzhi_h=(int)humi_zi;
   }

///////延时///////
delay(int i)
{
   while(--i);

}
///////显示处理///////
xianshi()
{
    int   abcd=0;
    int i;
  for (i=0;i<1;i++)
{
abcd=xianzhi_h;
gwei=1;
swei=1;
bwei=1;
qwei=1;
P1=dispcode[abcd/100];
  qwei=0;
delay(40);
  qwei=1;
  abcd=abcd%100   ;
P1=dispcode[abcd/10];
bwei=0;
delay(40);
bwei=1;
if(setbz_h^setbz_l)
{
    if(setbz_h) abcd=setzhi_h;
    if(setbz_l) abcd=setzhi_l;
  P1=dispcode[abcd/10];
   swei=0;
  delay(40);
   swei=1;
  P1=dispcode[abcd%10];
  gwei=0;
  delay(40);
  gwei=1;
  }
  else
  {
  abcd=xianzhi_t;
  P1=dispcode[abcd/100];
   swei=0;
  delay(40);
   swei=1;
   abcd=abcd%100 ;
  P1=dispcode[abcd/10];
  gwei=0;
  delay(40);
  gwei=1;
   }
}
}
  doing()
  {
  char xianzhi_mi;
   xianzhi_mi=xianzhi_t/10;
   if((xianzhi_mi<setzhi_h)&(xianzhi_t>setzhi_l)) { motor=0;hot=0;speek=0;}
   if(xianzhi_mi>setzhi_h)  { motor=1;hot=0;speek=1;}
   if(xianzhi_mi<setzhi_l)  { motor=0;hot=1;speek=1;}
  }

key()
{
  if(set&setkey)
  {
     setkey=0;
     if(setbz_l) {setbz_l=0;setbz_h=0;}
  else
  { if(!setbz_h) setbz_h=1;
    else {setbz_h=0;setbz_l=1;}
   }
   }
   if(!set)  setkey=1;
  if(setup==0)
  {
      if(setbz_h==1)
        { if (setzhi_h<=99) setzhi_h++;}
      if(setbz_l==1)
        { if ((setzhi_l<setzhi_h)&(setzhi_l<=99)) setzhi_l++;}
  }
if(setdown==0)
  {
      if(setbz_h==1)
        { if ((setzhi_h>setzhi_l)&(setzhi_h>=1)) setzhi_h--;}
      if(setbz_l==1)
        { if (setzhi_l>=1) setzhi_l--;}
  }

}
//系统初始化///
csh()
{
   P0=0XFF;
   P1=1;
   P2=0;
   P3=0XFF;
}

/////////////////////////////////
///////////////////////
main()
{

  setzhi_h=22;//设置高温
  setzhi_l=20;//设置低温
   csh();//系统初始化
    while(1)
  {
   text_jishuan_temp11();//测温湿度
   //xianshi();//显示
   doing();//处理
   key();//键处理
//  xianshi();//显示

  }
}

网友A:
你选看你的电路电源正常了吗,晶振是否已经起震,复位是否有效。如果你是初学着,从设IO的状态的程序写起,先把整个编写、编译、下载、运行流程熟练起来,再去写大一点的程序。

另外,如果你不是老师,千万不要用仿真软件,100块钱买个开发板吧,不要因小失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毕业设计~~本来就不太懂~仿真出来了,但是焊完了~~不能按仿真的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