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无刷电机过零检测器电路问题

楼主(2012-05-03):
直流无刷电机过零检测电路,如图所示,本人新手,望各位前辈多多指点,图中的三极管电路的作用是什么,如何工作的?

网友A:
自己做实验看,三极管左边应该是PWM,可以调节相位幅度,也可以调节相位延迟。

网友B:
好眼熟的电路....

网友C:
好牛的 电路啊

网友D(2016-09-21):
这个过零检测有效果吗   U对GND有回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