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cess里的语句真的是串行的吗?

楼主(2012-05-03):
一直有这样的概念:同一个process里的语句是顺序执行的。
但是刚才做了个实验,让我动摇了。
请看附图,分别是两个不同写法的process,以及相应的RTL图。
它们语句的顺序不同,RTL图怎么反而一样呢???

网友A:
只有进程语句中的语句是顺序语句。就是说一个结构体可以包括多个PROCESS,它们之间是并发执行的,而每个PROCESS内部是顺序执行的。

楼主:
只有进程语句中的语句是顺序语句。就是说一个结构体可以包括多个PROCESS,它们之间是并发执行的,而每个PROCESS内部是顺序执行的。
引用 网友A:

可是我上面的那些语句都是写在一个PROCESS里的。只不过截图时没把PROCESS语句也截进来而已。
其实的语句是这样的:
PROCESS
   图片中的语句
END PROCESS

我再重复一下问题所在:
假如进程中的语句是顺序语句,
那么调整语句顺序,就会改变RTL结构。
可是在一楼的例子中,不同顺序的语句,没有改变RTL结构!

网友B:
你第一个进程中 对scalar_8M_1K的赋值方式不规范,对该信号有两次赋值,VHDL规定有两次赋值的时候最后一次有效。

网友C(2014-05-16):
肯定是一样的啊,实现的内容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