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抗直流分量电流互感器的作用?

楼主(2012-05-03):
1、什么是抗直流分量?
2、这种互感器是怎么工作的?
3、这种互感器与普通互感器有什么区别? 烦请各位了。

楼主:
大虾们多多指教下,急!!

网友A:
直流分量:将非正弦周期信号按傅里叶级数展开,频率为零的分量
(不知道你看不看的懂)

抗直流分量电流互感器里面是防止电路中产生的直流分量使互感器铁心饱和用的

网友B:
会不会是忽悠!直流电流能通过互感器感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