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火花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2-05-03):
继电器触点断开时,如果电流较大,会有火花。
最彻底的解决办法是用固态继电器,但是比较贵。
改用更大规格的机械继电器行不行?比如我的负载是5盏灯,每盏250W,本来应该用额定电流5、6A的继电器。现在我改成10A的,会不会显著延长寿命,而且成本增加不多?

网友A:
继电器的火花可以用外部电路来减低,但避免是不可能的,这由他本身的结构确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倒不一定非要固态继电器这么贵的东西,市面上有全密封的普通继电器。
针对电流的问题,我觉得只要小于标称电流就行,扩大那延长寿命不明显。影响继电器寿命的最关键因素是触点的材料。要长寿,选个好点的品牌吧。

网友B:
继电器的火花可以用外部电路来降低

楼主:
继电器的火花可以用外部电路来降低
引用 网友B:

求实例,谢谢!

网友A:
无非就是在触点并入一些阻容电路,把产生火花的能量通过这个回路泄放掉。如果你的产品真不能有火花,应该用密封的继电器。

网友C:
用混合开关,SCR分断,继电器运行,切断前先断开继电器,再断SCR,可以无火花,也比固态继电器便宜

网友A:
这里有一份很详细的继电器使用说明。http://device.panasonic.cn/ac/c/ ... .jsp#RELNOTE_CMN_03
你可以看看。下面是其中的触点保护的部份,我把它粘出来如下(贴不出来个个格,我把它弄成图片):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的热心帮助。6楼说的SCR应该是微型断路器吧?如果是,我就不能用了。因我这是完全自动控制,不可能再手工去操纵断路器。
7楼说的,都是感性负载。可是我这里是控制灯,应该不算感性负载吧?这样看来,也许是我多虑了?也许灯根本就不存在火花问题?

网友C:
scr是可控硅

网友A:
用混合开关,SCR分断,继电器运行,切断前先断开继电器,再断SCR,可以无火花,也比固态继电器便宜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切断前先断开继电器”,这是,负载就直接加在SCR上。这样,SCR就毕需承受得起负载,如果是这样,还不如直接用SCR吧。
不过短暂的接通,对SCR的要求可以会比直接用SCR长期控制低一些。
但我觉得这样虽然解决了问题,但不是最优,SCR选择不好还是一个很大的固障点。

如果只是想避免火花,如下的这样密封的继电器是最优的解决方案,又便宜。

网友D:
RC或TVS或压敏电阻

网友E:
不知楼主是否应用于交流电源,对于这种大电流的应用环境,我们以往是从软件上着手,加多市电过零(频率)电路检测,根据正弦波的运行角度与输出功率的对应关系,加之继电器的吸合时间综合考虑,用MCU的脚位加上严格时序来控制继电器的输出;
     在正弦波90度时功率最大,火花也最大,因此在过零时火花会较小,往前给出继电器输出,加上吸合时间的延时,确保在正确角度吸合,以改善火花的激励,这个继电器吸合时间要实测得出!

网友F(2012-06-21):
回复 网友E:

继电器的吸合和断开本身就有ms级的延时,如何做到让继电器准确的在过零点,断开呢?

网友G:
请问一下  一般的继电器吸合和断开有多少ms?这个真没测过。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继电器的机械弹性应该会由改变,时间也会增加的吧。想12楼的做法有多少可靠性?有人做过么,分享一下、

网友H:
12楼的做还是很有意义的,这个吸合与释放时间是会变的,可以通过“递推残差”的算法来消除。

网友C:
问题是,“切断前先断开继电器”,这是,负载就直接加在SCR上。这样,SCR就毕需承受得起负载,如果是这样,还不如直接用SCR吧。
不过短暂的接通,对SCR的要求可以会比直接用SCR长期控制低一些。
但我觉得这样虽然 ...
引用 网友A:

SCR与负载串联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