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给一些建议

楼主(2012-05-03):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电路图吗

网友B:
...卡不明白想说什么。。。

一个开关电源  一个线性电源

网友C:
LZ,你的想法很奇怪,为什么要比你同事做的更好呢?

网友C:
大牛那么多,你比得过来吗?

楼主:
不是比他做得好,而是我现在要用24BitAD,这两个电源都不行,我想知道怎样才能使电源更稳定,电源纹波怎么减小

网友C:
整流滤波后稳压,噪声可以可以到2MV以内

楼主:
我在3楼的电路图得到的效果为1楼第2张图,怎样加滤波,磁珠?电容?

网友D:
如果地线没有问题, 滤波就能搞定的事情

楼主:
楼上 能否详细说一说    地线问题怎么判断    有什么好的滤波方法

网友E:
为毛我也七八万的TEK示波器,探头短接20M带宽下都比你第一个纹波大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