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ibrary导入问题及logic与layout问题

楼主(2012-05-03):
重新安装了pads9.3**版,原来的精简版安装在C盘,现欲将C盘内的library内其中一部分导入**版内的D盘,我直接复制C盘内的文件过去粘贴在D盘,为何打开还是没有该库?谁能帮忙解答下呢?

楼主:
已解决:在打开的layout中的library下点击管理库,然后添加这个库名字进去

网友A:
:lol不给我回答的机会呢

网友B:
楼主效率啊:lol

楼主:
给个机会给楼上的朋友啊:logic中修改元件的part type问题:原图给的part type是R-0之类的电阻,我现在想全部给改为我使用的R-0603作为新的元件类型,在点击其中一个后选择change type,更改为我所需要的R-0603,也选择了all for this type,如图1.但是OK确认后还是只改了这一个电阻,其他的R-0type的并没改过来。楼上的朋友帮忙解答下啊,谢谢:)

楼主:
哪位可以指导下修改了的layout,直接导入原理图的时候eco from pcb之前是否应该将logic先按照layout画好后才能正确导入呢?否则有些元件在原理图part type 名字和PCB中不一样,导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