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版搭的差分放大电路输出有问题

楼主:
如下差分放大电路,仿真出来输出是正确的,用万用版搭出来后输出不正确,输出总是几个mV,为什么呢?请高手指点一二。搭的电路我仔细检查过没连接没问题

网友A(2012-05-03):
这个不好说吧,你换OP07试试。。。这个图就是所谓的仪表放大器的接法,每个电源脚都接104,用双电源

楼主:
根本原因是我采用了单电源供电,将单电源换成双电源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