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交流档测试的是什么值?

楼主(2012-05-03):
我现在用万用表交流档测试一个方波,测试出来一个电压值,问下这个电压值是什么值?是有效值?还是什么?
如果要用直流档测量,测量出0V,那么是不是对称的方波?

楼主:
file:///C:/DOCUME%7E1/HRML_GJ/LOCALS%7E1/Temp/moz-screenshot-1.png下图的波形幅度是正负1V,周期1ms,脉冲时间0.1ms,使用万用表交流档测量有效值为什么不是1V,而是600多毫伏。有效值不是按照发热量等效的吗?等效一个直流值?

网友A:
LZ建议看一下《电工学》中关于有效值与平均值的描述,并理解之。。。

网友B:
拿万用表交流档测量方波这种思考本来就是错的。

楼主:
我看了,有效值的概念是,交流电的有效值是根据热效应规定的,既然是热效应规定的,那么如图的正负波形,对产生的热量不就是相当于一个直流1V产生的热量吗?所以测试出的有效值应该是1V。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C:
1、如果要用万用表去测量一个非正弦波的有效值,那么就请用真有效值的表。
2、一般普通万用表交流档实际测的是平均值,然后根据正弦波的有效值和平均值的关系用有效值指示出来。
3、对于非对称的波形还和表内部的具体测试电路有关。
4、还要注意万用表的频响特性是否满足要求。
所以,楼主用普通万用表去测非正弦波的有效值是不妥的。

网友D:
万用表上的交流电压测试档,是有用范围的,不是所有交流电都能测

网友E:
首先要知道的是:动圈式机械表头是“平均值响应”。(这点少人关心)
就是说若用一个没有整流电路的“机械表”测量交流信号,将显示为“零”。
因此,测交流它必有一个整流电路。
视整流及滤波情况,它可能是半波/全波平均到峰/峰峰值之间的一种响应。
表的示值,则是将这种响应下的额定频率的正弦波交流值,按有效值刻度。
照此推测,楼主所测多为峰值。

楼主:
好像明白了。万用表的交流档位不是什么交流都能测试的,测试仪器的使用也是很关键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