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35的问题,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2-05-03):
(无正文)

楼主:
别沉了  希望大家能给点意见~~~

网友A:
串口线连接不对,可能没连好。Tx通过线路耦合到高输入阻抗的Rx,导致数据返回。

网友B:
不接串口线,打电话过去看看是不是可以注册成功。

网友C:
先检查串口线,注意接法是T-T,R-R。

网友C:
补充:前述指TTL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