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L7135测量范围是多少?

楼主(2012-05-03):
ICL7135的测量范围是多少?看资料说是正负2v---这个范围是指IN HI和IN LO之间的压差么?还是指的相对于Vref之前的差值呢?
IN LO是否可以加上2.3V的电压,而IN HI是否可以加上2.6V的电压,他们之间的差值小于2V,此时测量出来的电压时他们之间的压差0.3V??

网友A:
ICL7135是四位半的AD转换器吧?供电电压+6--9V,这是个BCD码输出的类型,四位半,也就是00000-19999,可以显示这五位,即D0-D5,最高位只可以显示0和1,下边四位可以显示0-9。好好看看哦

网友A:
这个转换电压时-0.2v-+0.2v,为什么要用积分转换呢?又那么贵的

楼主:
谢谢 sixgett
我问的是测量范围,你说的“这个转换电压时-0.2v-+0.2v”??不明白---测量范围-0.2v-+0.2v,不可能吧?

用积分转换--是测量需要的,需要这种精度。

网友B:
ICL7135的测量范围
数据手册上讲“Analog input voltage(IN or IN+) -- VCC– to VCC+”   与供电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