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这个三角波发生电路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2-05-03):
请大家看看这个三角波发生电路有什么问题

楼主:
仿真的时候可以通过,但是在电路板子上测不到信号,运放2脚大概是2V左右的电压,1脚和三脚大概1.5V左右的电压,请问可能是是你么问题引起的呢

网友A:
这个电路有问题, 如果振荡跟 IC1:2 无关的话, 我看不出起振条件来.
如果有关的话, 有为何不将电路给全呢
真不明白怎么仿真出来的.

网友B:
不太懂……关注下……

网友C:
适当减少R15或适当增加R13的阻值。
比如说R13改成20K---30K

网友D:
IC2输出高电平<vcc,IC1输出低电平 >0
两点压差<vcc,
导致此电压差被R13,R15分压后3点的电压
小于2点的电压1/2VCC致使IC1不能翻转。
将R13改为2倍的R15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后面就是接了一个RMS-to-DC的芯片,用multisim仿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刚把R13改成30K仍然不起振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我刚将R13改为30K仍然不起振

网友D:
回复 楼主:
那就要改频率了,按楼主的电路输出1HZ左右,
将积分常数减小。提高供电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我也试过但是还是没有效果实在想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