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镍氢电池充电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2-05-03):

补充电路图:

网友A:
电路算低成本方案,大致可以工作 要想充满电池有些元件参数要调整,3节镍氢电池要充满考虑到内阻大约要充到4.5v,参考点设置不对,1n4001 估计要换成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B:
如果不要求充满停下来的话,串个电阻都充了。要停下来的话,这种单纯检测电压的方式也不是很好,Onsemi有专门的NiMH充电管理芯片,外围也很简单,楼主可以参考。

网友C(2013-02-19):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要求充满停下来的话,串个电阻都充了。要停下来的话,这种单纯检测电压的方式也不是很好,Onsemi有专 ...

能推荐下Ni-MH充电管理芯片吗?现在我不知道要怎么检测电池充满。谢谢:D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推荐下Ni-MH充电管理芯片吗?现在我不知道要怎么检测电池充满。谢谢

在Onsemi和MAXIM找

网友C:
引用 网友D:
MCP73827

这个资料上写的是给Li电池充电的,:o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资料上写的是给Li电池充电的,

LM3647 可用于Ni_MH电池充电。就是外围电路稍微复杂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LM3647 可用于Ni_MH电池充电。就是外围电路稍微复杂点。

:handshake谢谢!

网友E(2013-11-10):
Ni电池规范充电最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