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酷】最近做的ds18b20温控器,vb上位机

楼主:
用到的器件:stc12c5a40s2单片机,两个ds18b20,四个按键,12864液晶显,ssr固态继电器。
实现功能:
1,定时采集两个温度传感器温度,采用递推平均值滤波,本来还加了系数可调的一介滤波,可是由于传感器500ms采集一次数据,太慢,所以很滞后,就没有加…
滤波看了匠人手记,要谢谢程序匠人,这本书确实很好,全部看完了,受益匪浅;特别是程序结构和计算方面,很喜欢·但是很想了解一下PID控制,没有介绍,最近上网研究一下,加在温控器上!
2,lcd显示,可翻页,可以设置温度上下限,设置温度设定值,并可以保存到单片机自带的eeprom,设置ssr的状态
3,通过pwm控制ssr来控制加热器动作
4,用vb设计了上位机程序,通过232来通信,可以实现读取温度数据并用曲线表示,也可以设置各个参数…当超过5s后,自动往后加时间显示!(新加)
5,键盘有长击,短击,连击,多击,无击…用状态机实现…
6,强制关机是用于关闭固态继电器或者开固态继电器
7,全部程序没有超过1ms的软件延时

楼主(2012-05-03):
:L没人回复

网友A: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上位机代码
??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位机很简单的 主要就是VB的字符串处理 比C字符串好处理多了

网友B(2012-12-09):
请问。没学习过VB,其他语言一般,做个上位机大概多长时间?

网友:
vb上手还是很快的,空闲的话新手包括学习过程几天就可以设计出上面那个了

网友C:
不错呢~我也只用过VC,对VB不熟...

网友D:
不错,正在学习vb,想做个上位机,楼主可以分享一下上位机程序吗

网友E:
楼主能开源不?  对你的18b20 不使用1ms软件延时 感兴趣

网友(2013-02-10):
我读写DS18B20的时候,同样没有使用延时,感兴趣的是液晶显示如何做到无延时的

网友F:
前段时间在也在搞 PID、不过就是没成功、

网友G:
不错不错,必须顶一个~:lol

网友H:
不错,要是能分享源代码就更好了!

网友I(2013-03-12):
:D楼主能贴源码不!!!

网友J(2013-07-20):
开源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