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一对发光感光器件实现相对零点定位吗?

楼主(2012-05-03):
想用机械手臂来打螺丝,但要确定一个相对零点。考虑用一个类似红外线的发光源装在被加工件上,用一个感光器件装在手臂上,手臂的位置可以移动,加工件的位置无法移动。当手臂上的光线接收端感受到加工件上发出的光线时记录当前坐标为相对零点位置。手臂和发光点的距离大概是一尺,希望能准确定位到螺丝孔的大小,所以对精度有一定要求。
由于之前没有做过,在网上找了一整天没有找到相关的器件,请教一下有相关的器件可以推荐一下吗。

楼主:
哪位好心指点一下呀...

网友A:
不好做呀。现在贴片机的做法都是通过机器视觉通过mark点来定位的。
你把红外线的发光源方在加工件上,通过移动手臂来让接收传感器在对正光源时给系统一个信号,从而建立基准点的过成存在下面的非常大的问题。
1. 我的理解是加工件上本身是没有光源的,是你为了你的系统而加上的,这样,光源的安装本身就是一个手工的话,不能实现自动化。而且安装精度不行。最可靠的标志其实是基于加工件本身的特征去进行定位。

2. 如果上面的手工安装光源过程不算问题,那下面的这个就是大问题:是,如果传感器是对准了光源,你的能通过传感器知道并建立基准点。可是,如果控制手臂去搜索这个光源呢?这是个大问题呀!你只解决了光源的识别,而没有解决光源的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