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管与稳压二极管的结电容

楼主(2012-05-03):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来说TVS小,稳压管可以用来防护部分ESD,但是不是其一般化应用,所以数据手册没有给这个值。

网友B:
稳压管的结电容不太大, 10-几十pF, 早年试用来代替变容管, 噪声系数大的惊人. 用来保护低速IO口是可以的, 模拟端口就免了吧

网友C:
与开关管相比它的结电容一般认为过大。由于前述各理由,设计评估时不妨按100pF测算.

网友B:
记得结电容在2-10V变化,容量可相差几倍,不是定值,故要求不高的场合可充当变容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