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前辈的意见之后再画了一次,这次分数是20分哦。

楼主(2012-05-03):
看看画的怎么样,这是我第一次做板子,修改了两次了。。。希望大家多提点意见,帮助我进步。谢谢!

楼主:
还没有覆铜,所以地没有连接

网友A:
R24丝印怎么和旁边的摞起来了啊。

R11,R12,R13,R2能不能在对齐点,然后把这几个的丝印都统一放到右边吧。

楼主:
最后两张是之前画的

网友A:
led1~led5这几个字符可以竖着放,然后从左往右从1到5排啊。这样才规矩点嘛。

网友B:
下次上图把可视网格去掉

网友B:
改过之后要好很多,不用我说的,你自己觉得呢?

呵呵,画板子不要操之过急嘛

网友C:
现在板子小觉的地没接好似问题不大,不过以后原件多了,这样会很麻烦,推荐把地也接上。怎么接法就要慢慢学习了。我的水品就只能直接过孔 哈哈

网友D:
靠覆铜接地是不正确的。
具体 xwj原来好象写过一次。去找找。

网友E:
你器件还是没有对齐,丝印也都没有对齐,
画图是个细活,没有整齐美观的布局,一切皆枉然

网友F:
ANT这个地方还可以改进

网友G:
to 9L:靠覆铜接地是不正确的。这观点解释清楚

网友H:
为什么回复的这么少呢

网友I:
1、丝印要分开清晰,不然十分不美观
2、每一层线的主调要一致,不要有横、有竖
3、模拟地树杈状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