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系列若对没有定义的寄存器进行操作会有后果??

楼主(2012-05-03):
我最近准备将877A的程序移植到887上,查看了看有不同的寄存器及定义,修改了程序。
我想要减少版本,想要将改完的887程序直接烧进877A中(使用BOOTLOADER 只烧写HEX,我有看过其中的HEX执行文件基本一样)。
程序不同 ANSEL ANSELH两个寄存。

877A操作自己没有的寄存器,单片机内部会操作什么,会怎么运行,会不会触发陷阱??

网友A:
1、编译的时候通不过,因为编译器的头文件限制了编译完成。
2、如果直接是原来的HEX文件烧入的,只要和别的寄存器没有冲突,并且操作这些寄存器没有什么作用的话,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多数是可以直接烧入的

网友B:
一般厂家的官方说法是——请尽量不要操作他们,没有人给你打保票。

网友C:
既然887有操作这两寄存器,那这个代码在877A中AD模块能正确执行吗?

楼主:
既然887有操作这两寄存器,那这个代码在877A中AD模块能正确执行吗?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是模拟 数字设置口,877A中有另一个(887无有),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已经试过了,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D:
有一些是映射到别的寄存器,有一些则没有反应。灰色的代表没有,如果标明ACCESSES.....,那就是映射到某寄存器了。一般BANK1及以后的页面总有一些寄存器可以映射到BANK0,对于汇编来讲,我们可以定义一些类似STATUS这样在每个页面都可以访问的变量以加快运算速度。

网友D:
已经试过了,可以正常运行!
引用 楼主:

虽然可以正常运行,但要注意的是,也许某些寄存器在这个型号上没用,但在另一个配置高一些的型号上又有用了,所以还是不要操作他们为好。有些无用的位,数据手册明确标明你必须写零或者置一,都是为了兼容别的型号以免误操作。

网友E:
实验可以就可以

本人2002年以前经常这么干,前提是把数据手册倒背如流

网友F:
典型的非法操作

楼主:
典型的非法操作
引用 网友F:

嘻嘻,非法操作有时也是一个很好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