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集电压值不稳定的问题

楼主(2012-05-03):
小鸟最近用单片机的AD采集电压值(单片机是12位的AD),外部电压变化是0~5V,采用两个电阻分压后,接电压跟随器,然后电压跟随器的输出接到单片机的AD引脚,现在遇到的问题是AD采集的数值总是在不停的跳动,比如在外部输入为0V的时候,AD才回来的数值从30~158之间变化,这个问题改如何解决,是不是要在硬件上做改进,求高手指点

楼主:
图中的PGND0是指模拟输入的地,其后接了磁珠后和电路板的地相连。

网友A:
假设是80,12bit是4096,则电压是5V×80/4096=97mV。
你用万用表测试一下电压,如果接近的话,说明硬件有问题。
把LM324去掉好了,直接电阻分压接ADC输入。把磁珠改为0欧姆电阻。

网友B:
先用示波器看一下输入AD的信号的噪声如何?

楼主:
3# gx_huang 我用万用表测过,AD采到的数值和万用表的数值有0.2V~0.4V左右的变差
万用表测量的电压是不变的。
是否是存在干扰,有什么在硬件上解决的办法吗?麻烦高手了~

楼主:
4# xm419 我用电压表测得电压数值是不变化的。。。

网友C:
用MCU片内ADC则模拟输入信号需要与MCU共地,磁珠不要加;R204、C202的时间常数过小,同时ADC速度比较高,无法滤除纹波
建议加大C201、C202为104甚至更高再试试
另外估计你画的板子花的功夫不够,信号地平面引入纹波比较严重

信号地平面做得好的板子可以轻松做到16BitADC采样值波动不大于+/-2

网友C:
运放的电源也需要处理,5V进运放串10欧电阻,并105到信号地

网友D:
几点建议:
1.分压电阻精度要高,因为存在温漂不稳,最起码保证比值固定;
2.AD的参考源要精确,最好不要直接用所谓的供电电源,如果那样子12位和8位AD估计效果体现不出来;
3.单片机的地和模拟地处理,0欧电阻即可;
4.固定的差值可以在软件里面修正。

网友E:
直接接到IO 口上面测

网友E:
把IO 口直接接到单片机的VDD  GND  分别测一下

网友F:
直接AD一下电源,3.3V或者5V,看一下对不对。

网友G:
ADC精度
ADC电源
ADC地
ADC参考源
调理电路的供电、地
滤波
实在没办法 从软件上搞

另外你看一下你的片内ADC的指标
很多片内ADC都不靠谱 需要特定的办法 才能表现良好 比如同时采两个通道的数 然后对两个数进行运算才能出正确的数     比如 必须连续采2次 并且丢弃第一次    比如必须降低采样率才能保证精度

如果你用的TI 的C2000的片内ADC  首先声明我不是臭TI,确实是挺烂
他们自己也承认了
另外ADI公司的片内我也用过 必须用上面第一个“比如”的办法才能保证精度
所以一般情况如果要用片内ADC  我都得掂量掂量

网友H:
分别看看参考电压与IO口电压是否稳定?

同时AD测量时不要进行其他的操作(其他的操作指有电流变化的动作:比如打开什么负载)

如果有电流变化的动作,势必影响电压的变化,人为的减少这部分的影响来寻找问题。

网友I:
一般是片内ad不稳定造成的,可以先使用单通道的片内ad实验一下。

网友J:
有LM324就不奇怪了,LM324不是轨到轨的运放,它是没法输出真零的。

网友K:
把C202电容去了,C201电容值要加大些,再试一下

网友L:
回复 楼主:
:victory:

楼主:
把磁珠换成0欧电阻,就好了。。。。。

网友M:
去掉LM324,C202,再加上软件滤波,试下。

网友N:
同意20楼,应该是运放性能没有理解,这个是到不了0v的。先把这个搞清楚再确定MCU的AD采样,MCU的AD采样不稳一般要看软件原因。

网友O(2012-09-02):
mark一下,楼主的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P(2012-12-13):
引用 楼主:
3# gx_huang 我用万用表测过,AD采到的数值和万用表的数值有0.2V~0.4V左右的变差
万用表测量的电压是不变 ...

存在压差说明你的采样速率过高,ADC前面的时间常数太大,建议降低采样速率。测噪声要用示波器看,或者用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档看。

网友P:
运放要使用RR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