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 SE原理图中能加电压表和电流表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5-03):
99SE的仿真很少用,里面也可以加电压表电流表,不过你要有99的仿真原件才可以

你图上的这个不是很好嘛,是proteus吧,单片机仿真一般就用它

还有很多仿真软件,99SE的仿真还是算了吧

网友B:
99SE的仿真, 确实不值得推荐.

网友C:
肯定可以看到电压电流,只不过不像楼主图里那样方便。99SE的仿真确实很…………我一般是Multisim2001解决。

网友D:
仿真可以加,画原理图的时候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