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乐牌继电器怎么用?

楼主(2012-05-03):
我现在用松乐牌继电器“SRD-05VDC-SL-C”,为什么我用9013驱动不了呢?

网友A:
如果要求可靠性高的话劝你换个牌子的。

网友B:
电路怎么接的?

网友C:
估计电路接的有错。。。

松乐算是比较一般的继电器品牌

网友D:
5V的继电器动作电流超过100mA,有些劣质9013过流能力差,或者放大倍数欠佳
另外基极电流有多大?如果你是用某些51核MCU的准双向口高电平驱动9013时因口线内的40K上拉电阻,你额外再加基极限流电阻,很难驱动。此时应该修改电路,用PNP型的8550或好点的9012来驱动

楼主:
正是这个问题,刚才我量了一下,89c52的P2.3引脚输出高电平5,可是与9013基极(还串联一个1k电阻)相连以后竟被拽低到0.67V。百思不得其解呢正

楼主:
如果不换9013,有没有好办法啊?

网友E:
听楼主描述,应该是电路的问题,跟继电器无关,最好上图说话!

楼主:
关键是我现在不知道怎么传图。。。

楼主:
9# yushiqian2012

楼主:
我把图传上去了啊,只会传附件。。。

网友F:
LZ啊,这就是你的电路啊?
画错了还是接错?!
要是仅是画错了,那你的P2.3的弱上拉能提供多少电流啊。再看看手册吧。

楼主:
哦,不好意思啊,那个线圈的左侧没有那条导线,其实原本是一个反方向的二极管,因为是我直接搭的电路,临时画的图

楼主:
另外,我不知道看哪个参数就会知道我这个电路能不能工作啊,菜鸟一只。。。

网友:
楼主换9012吧,51的拉电流比灌电流小得多。

网友G:
用PNP 型 三极管

网友D:
只能用9013有个简单办法,Ctrl脚加个4K7或2K2到VCC补充上拉就可以用了,不过这样有个麻烦:上电、MCU复位时继电器会跳一下

楼主:
哦,我先试试吧,谢谢诸位啊

网友H:
松乐继电器我个人觉得还可以,用了几年都没发现什么问题,可能用得场合不一样吧。

网友I:
除 17楼加上拉电阻的方法外。

还有一法,就是多用一个 9013, 组成达林顿电路驱动。

网友J:
17# wh6ic ha好

楼主:
换了一个9012,哦了,多谢大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