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ZET6的VCC在芯片内部是不是联通的啊??

楼主(2012-05-03):
如题,其实想问STM32F103ZET6的第144个脚VCC可以不连不?谢谢!

网友A:
上次还见有人因线走不通,想利用某个VCC引脚当输出呢。

芯片表示很受伤。。

楼主:
2# aozima 我把144脚旱坏了!悲剧!

网友B:
VCC在芯片内部是联通的,如果只是做试验,某个VCC不连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