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开关电源启动问题

楼主(2012-05-03):
请教一个问题:一个实现输入9~36V输出12V2A的开关电源。用的电源芯片是XL6012。
测试时由稳压源提供12V输入电压,现在碰到的问题是,空载上电,输出12V正常,再加8Ω假负载,电压稳定。长时间运行,无故障。
但先接上负载后再上电,就不正常了,稳压源显示:输入电压被拉低到4V,电流为3A,不知何故。但多次试验,有几次又能正常工作,很郁闷。

稳压源输入电压拉低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输出电流过大,超出稳压源的安全电流范围,导致电压稳不住。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接负载再上电不能正常工作,自己分析了工作原理还是没办法解决。附件中是拓补图,通过两个参数一样的电感充放电来实现,具体可查看该网址,谢谢了

该现象和本论坛中berg遇到的现象很类似,https://bbs.21ic.com/icview-310729-1-1.html
但是又有不同,他的是输出电压降低,我这边则是输入电压被拉低。换成24Ω负载也一样。

网友A:
稳压源输入电压拉低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输出电流过大,超出稳压源的安全电流范围hai0575 发表于 2012-5-3 19:38

启动电流超出稳压电源的限制电流了,电压拉低,芯片不工作

不知道那颗芯片的EN脚加电容能不能实现软起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哦,但电源芯片的EN脚低电平使能,加电容不好实现吧?
加负载启动,前几次上电都能正常启动,现在偶尔能正常启动,但基本都是电流过大。
不知道哪边的问题导致它的启动电流变大了,本来是可以的。

网友B:
你的稳压源限流了吧
输出正负短接,把电流调大
这颗IC启动电流比较大
输入拉低,肯定是所需电流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使用的稳压电源是http://detail.china.alibaba.com/buyer/offerdetail/1000917499.html,这个最大电流可以调大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牛X!
我印象中一直是低电平使能,惭愧了,下午接了颗大100uf的电容可以软启动了,为了并联了一颗电阻。
为什么一开始都是可以的,现在得软启动了,因为多加这些元器件的话,pcb都重新画过了。

网友A:
100uF ! 这么大,没必要吧。。
你提供的那个应用文档上没有提及EN脚可以软启,所以这个未必是真正意义上的软启,可能仅仅延时启动而已。。。

没必要重新布板吧,
可能根本原因就是你那个DC电源限流了。根据你的描述,可能限定电流在稍微大一点就可以启动了。不知道你那三路输出能不能直接并联,可以的话,把30V那一路调到5V和那个5V的并联,可以增大电流。。。。你这个IC好像最小5V可以工作

7# hai05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