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PCI Express和DMA的问题。求高手赐教。

楼主(2012-05-03):
需要在Linux系统中做一些关于PCIE驱动程序的东西。在FPGA上移植一个Linux系统,FPGA作为PCIE的根复合体,另外有一个PCIE接口的数据采集卡插在FPGA上。现在有几个基础问题拎不清楚呢。请教各位高手。

1. 在PCIE体系结构下,根复合体是否也需要一个PCIE的驱动程序来驱动PCIE的Root port?
2. 这个PCIE中的Root port的驱动程序和采集卡上的PCIE端点的驱动程序由什么不同?3. PCIE根复合体中是否也可以有DMA,也就是说FPGA能否用自己的DMA进行数据读写?

楼主:
烦劳哪个大神教导一下,小弟虚心请教。
因为最近很急着知道这几个问题的详解,手上没有PCI Express的书,时间有点来不及了。
大神们随便点拨两句,比我无头苍蝇般的乱逛要强的多了。
补充一个问题:
所谓的 系统DMA 和 Bus Master DMA 是什么意思?

楼主:
继续求教。

网友A:
如果你是用IP的话,把PCIE当存储器用就行了

楼主:
我想知道在根复合体这一端,是否可以存在DMA,如果可以有那是否能够用来读写设备的存储器?

网友B:
当然可以存在,也可以读取存储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pci express的根复合体这边是否需要pcie express的驱动??

网友C:
:)肯定需要驱动:)

楼主:
FPGA能做为根复合体么?

楼主:
FPGA若要做PCI E的根复合体需要什么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