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求助:驱动中ioremap地址映射问题

楼主(2012-05-03):
先简单说下我要做的是什么:用XPS添加一个自定义led的IP核 然后把硬件bit流下载带fpga板子上,同时将linux系统移植到fpga板子上,通过编写linux下的led驱动程序 控制led灯亮。
这个led的ip核中有2个寄存器,原始设备物理地址是这样分配的
#define XPAR_LED_0_BASEADDR 0xCB400000
#define XPAR_LED_0_HIGHADDR 0xCB40FFFF
2个reg0和reg1寄存器偏移地址是这样的
#define LED_USER_SLV_SPACE_OFFSET (0x00000000)
#define LED_SLV_REG0_OFFSET (LED_USER_SLV_SPACE_OFFSET + 0x00000000)
#define LED_SLV_REG1_OFFSET (LED_USER_SLV_SPACE_OFFSET + 0x00000004)
之前xps里面生成库文件时候,会自动生成led核的读写寄存器函数LED_mWriteSlaveReg0(baseaddress,0,value)和
LED_mReadSlaveReg0(BaseAddress, 0)
至此,硬件部分结束。然后下面是驱动里面的:
#define REG_BASE XPAR_LED_0_BASEADDR
#define REG_HIGH XPAR_LED_0_HIGHADDR
static unsigned long reg_remapped_address;
const static unsigned long remap_size = REG_HIGH - REG_BASE + 1;
通过物理地址虚拟地址映射得到:
reg_remapped_address = (unsigned long ) ioremap(REG_BASE, remap_size);
好,现在的问题1是,我用LED_mWriteSlaveReg0(reg_remapped_address ,0,123)是否可以将123写到实际的寄存器reg0中?(实验灯不亮证明好像不行)。
我看网上有的说是用linux里面的writeb/w/l(123,reg_remapped_address ),问题2是这个write函数的参数是虚拟地址,它可以智能的找到led物理设备,并把123写到寄存器reg0里面吗?
问题3是,如果这2个方法都不行,正确的应该怎么做?急!急!
弄了好久都没结果,求帮助啊。我qq834370927!

楼主:
:(没人遇到过吗?》

网友A:
我没遇到过 o(︶︿︶)o 唉

楼主:
:'(哎 谁遇到过啊?

网友B:
你为什么不直接用基地址,而要用map呢?我没有用过linux。一般裸机上,直接用
LED_mWriteSlaveReg0(XPAR_LED_0_BASEADDR  ,0,123),就可以,linux下也可以吧。只有你的baseaddr没有错

网友C:
楼主可以试一下,楼上的建议

楼主:
:)呵呵  我搞好了 不是地址原因。据说linux下把物理地址映射成内存虚拟地址才可以访问设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  我搞好了 不是地址原因。据说linux下把物理地址映射成内存虚拟地址才可以访问设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