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L16怎么写延时函数?

楼主(2012-05-03):
求大虾们帮忙指点:我使用的是ATMEGAL16a单片机,接的是8M外部晶振。我现在想知道如何写延时函数。分两种情况:1、使用定时器,2、不使用定时器。比如,我要写延时5um和延时15nm的函数,用以上两种方法如何实现。求指点,详细的更好。谢谢!

网友A:
你查查编译器说明,一般都有类似的延迟函数。可以参考一下开源的AVRLIB。

网友B:
8M外部晶振,每个指令周期的时间为0.125us
即5um的延时需要等40个周期。

15ns做不到。

以上假设楼主的5um = 5us;

网友C:
延时时间这么短,不用定时器很难做到精确

网友D:
8MHz主频,延时5uS,汇编也就40条指令,楼主估计应该是写C的,如果是周期定时,你觉得用了定时器还能剩几句话的时间呢?还不如一个软件延时就做了,除非你有特殊需要。

15nS根本做不到,已经远小于单条指令执行时间了。

网友D:
延时时间这么短,不用定时器很难做到精确
引用 网友C:

楼上又在犯“定时器和软件延时哪个更准确”的老毛病。

网友C:
软件延时是独占的,容易被中断打断(特别是很多新人喜欢在中断里处理子函数甚至有延时),从而很难保证期准确性,我不认为有什么不对呀。楼主的这种短延时估计是用在通信时序上的,用的会非常频繁,被中断打断的概率会大大的增加

网友D:
软件延时是独占的,容易被中断打断(特别是很多新人喜欢在中断里处理子函数甚至有延时),从而很难保证期准确性,我不认为有什么不对呀。楼主的这种短延时估计是用在通信时序上的,用的会非常频繁,被中断打断的概率 ...
引用 网友C:

那简单程序里不用中断或者中断可关闭的情况下,再或者mS级以上延时,ISR服务时间很短,不至于影响其精度的情况下,还整那么复杂么?

凡事有个条件啊。

网友C:
延时时间这么短,不用定时器很难做到精确

我的回答里是有条件的,实际应用程序很少不用中断的,又不是实验点流水灯

网友D:
我的回答里是有条件的,实际应用程序很少不用中断的,又不是实验点流水灯
引用 网友C:

我产品代码里都没有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