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2-05-03):
我是菜鸟  想请教个问题LDO的输出电容ESR应该在一定范围内,那如果在LDO的后边在接其他的电源转换电路呢?  那前面的LDO会不会受到后面DCDC转换电路输入电容的影响?

楼主:
菜鸟求大侠帮助
我是选了个LDO TPS76850从8.4V电压得到+5V  然后在LDO后边用了个LT1931转换得到-5V
然后准备用LT1615从8.4V或者+5V处转换得到12V

楼主:
现在就是在纠结不知道这样行不行,既然LDO对输出电容有要求 那么后边电平转换的输入电容对LDO有影响吗?
要是如果有影响 ,那LDO后面DCDC转换电路不使用单独输入电容(负载电流很小的情况下),可不可行呢?

网友A:
没你想的那么恐怖,不用担心的
多做实验你就知道了
关键是按手册来选电容,一般都以陶瓷电容为佳

网友A:
别动不动就上钽电容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