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

楼主(2012-05-03):
请教个问题LDO的输出电容ESR应该在一定范围内,那如果在LDO的后边在接其他的电源转换电路呢?  那前面的LDO会不会受到后面DCDC转换电路输入电容的影响?我是选了个LDO TPS76850从8.4V电压得到+5V  然后在LDO后边用了个LT1931转换得到-5V
然后准备用LT1615从8.4V或者+5V处转换得到12V
现在就是在纠结不知道这样行不行,既然LDO对输出电容有要求 那么后边电平转换的输入电容对LDO有影响吗?
要是如果有影响 ,那LDO后面DCDC转换电路不使用单独输入电容(负载电流很小的情况下),可不可行呢?

网友A:
很少有LDO因为ESR问题造成不稳定的,楼主放心用好了。

楼主:
2# NE5532 感谢LS大侠赐教
那这个输出电容的要求,是只要有一个这样的电容就可以吗?  其他都不用管?

那如果假设后面电源转换电路的输入电容形成的零点,也在LDO稳定需要的输出电容形成的零点附近,那会不会使0dB处相位裕量减少而不稳定呢(原来0dB以下极点)?
没有什么实际的操作经验 纯属纸上谈兵   大侠勿怪

网友A:
你用了就是了,现代LDO很难被你弄成不稳定的。

网友B:
多颗LDO联级, 如果距离较远必须在各自的输入输出脚就近接适当的退耦电容, 距离较近的, 级间可以只接一个退耦电容, 即上一级的输出退耦可兼作下一级的输入退耦. 大多数LDO内部无相位补偿, 退耦电容的ESR不能太小, 否则容易自激, 乱用电容后果很严重, 普经有人在用普通电容装样机测试OK后, 量产前头脑发热改成固态电容, 结果悲具了--自激

网友C:
一般按手册选电容,基本没问题的,
陶瓷电容为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