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继电器的指标中单稳型和闭锁型的区别

楼主(2012-05-03):
在OMRON继电器分类中有单稳型和闭锁型,这两类有何区别?谢谢

网友A:
它实际上指的是"自锁",就是在继电器通电动作以后,自动锁定其状态,即使此时断开控制电流也不会改变其状态,也就是说,当通电吸合后,断开控制电流仍然继续保持吸合状态,除非按下解锁按钮,(也有的是通以反向电流解锁)
普通的继电器,都是"单稳型"的,而这种继电器属于"双稳"型的.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知道了,O(∩_∩)O谢谢Tin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