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问这里的基极电流怎么确定?

楼主(2012-05-03):
(无正文)

网友A:
由RB1和RB2确定基极静态电压,然后算出IE,根据电路确定工作于放大状态,根据放大倍数β来反推IB!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前辈,最近自己在设计电路时被弄晕了,以前都是看教才说,都没具体说怎么确定。按教才的说法的三极管输入特性曲线,感觉只要是Ube电压是0.6V的话,那么IB的电流时定的?

网友A:
不对,应该说IB变化很大,而UBE基本不变,楼主还要仔细看教材啊!

楼主:
教材越看越迷茫,教材给的是输入特性曲线,都是在UCE在某个值的条件下的。我就是觉的UBE确定那,假设发射极电位一直为零,在基极不加电阻,就直接改变基极电压,那这样的话IB会变化吗,怎么变化?

网友A:
想对三极管有一定的了解,需要理解三极管的三个工作状态,明白三极管的直流等效模型和交流小信号等效模型(模电上又称h参数等效模型)。

网友B:
如果想考博,或把电路模型搞的很牛,你就看国内教材吧。但我告诉你,按国内教材这情精确模型来算的吧,一两个三极管姑且还可以,给你个电视机电路让你算算,你算过吐血都算不完。

我不知道我的方法具不具有代个性,我们一般都是采用更简化的快速计算法,当然这样可能可真正的结果有一定偏差,在电路真正出来后,会根据电路板进行调整。不会采用中国大学教材的等效电路和电路计算方法。用的都是高中物理。

就你这个电路而言,我会选根据电路的功率、频率等因素,先把三极管确定下来,然后由三极管的手册,查出Ube, 我假定是0.6V,然后,计算基极电压,39K和10K分15V得到的基极电压为3.3V,则IB约等于 (3.3V-0.6V)/2K = 1.35mA。然后这是一个大概值,因为有了Ib,基实基极电压就已经不能直接用简单的两电阻分压比的方法求得了,但有一条,我们设计放大电路时,都会让分压电阻上流过的电流大于10倍的ib(这个ib是由我们的设定功率-》IC-》B值-》IB反推回来的,不是电路的静态参数!),这样,就可以忽略ib对基极电压的影响。

网友B:
推荐到当当上买 铃木雅臣写的《晶体管电路设计》
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8903355
只要是一个高中生,看完就可以设计电路。
日本的科技发达是有原因的,中国这方面的教育我觉得是想出诺贝尔奖,而并且出产品。

网友A:
回7楼,你算出来的(3.3V-0.6V)/2K = 1.35mA,是IE,而非IB.

网友B:
回7楼,你算出来的(3.3V-0.6V)/2K = 1.35mA,是IE,而非IB.
引用 网友A:

呵呵,是的,刚才搞错了,还得除B折算回来。

楼主:
大家好,假如没有RB2这个分压电阻,其他的不变,如何确定基极电流

网友C:
更多时候Ib不是也不必确定的,楼主干嘛非要确定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