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炸机--,如何判断是共模干扰?

楼主(2012-05-03):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想提前查出来很难,只有做到最好的防范
要找出来需要做EMC实验,而能做EMC实验的地方少之又少,受设备的技术的限制
这个一般的要凭借经验和多做实验。EMC本来就是难题

最重要的是要在设计的时候防范好,这里是一些措施:
(1)采用屏蔽双绞线并有效接地
(2)强电场的地方还要考虑采用镀锌管屏蔽
(3)布线时远离高压线,更不能将高压电源线和信号线捆在一起走线
(4)不要和电控锁共用同一个电源
(5)采用线性稳压电源或高品质的开关电源(纹波干扰小于50mV)

网友B:
设计的时候你就要考虑这个问题了,
事后补救 一般都比较棘手

网友C:
只要有外部接线就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共模干扰,当然辐射也会耦合成共模干扰。
不管什么干扰(静电、浪涌、脉冲群)能形成危害是因为设计的系统有了这些能量源的泄放回路(吸收电路也是泄放回路),并且这个泄放回路是错误的(如不是接口部分吸收而是在电路板内形成泄放点);
如果把泄放回路掐掉就不会形成干扰(例如几乎没有外接线的测温设备,对它打15KV的静电都没有问题,因为没有放电回路),但实际中很难做到,只能是吸收;

除了2楼的措施外还有:
1、电路板布线、元件尽量离边缘远。尽量形不成对机壳、螺钉的放电回路(个人经验这比什么其它方法都好);
2、外接线尽量放到设备的一面,不要多面放置,这样使接收干扰的面积尽量小(一条引线接收的干扰传到另一条不经过电路板)。

网友D:
共模干扰的话还应该考虑外接的输入信号使用差分输入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