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问这里的电压怎么算比较合适?

楼主(2012-05-03):
大家好,请问这里的电压怎么确定,假如7脚处电压是10.5  6脚处电压为11

楼主:
就是两个二极管的负端处的电压怎么定

网友A:
11V-IN4148的压降,这个还有疑问?

楼主:
此处的二极管起的是什么作用?

网友A:
二极管起降压,单相导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