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 Xilinx RapidIO IP核不能生成bit文件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2-05-03):
这几天在弄rapidIO,在ISE 12.1下例化了一个rapidIO IP核,同时产生了一个关于rapidIO相关设计用例,
看了下rapidIO IP核的相关PDF,我把这个设计用例综合了下,可以通过综合,自带的Modelsim仿真也可以通过,但是自带的chipscope不能用,因为不能生成bit文件。
我已经在官网上申请了两个相关物理层和逻辑层的IP核了。说是可以在硬件上调试的。求指教。。急。。。%>_<%

网友A:
可能还是这两个核的问题

楼主:
RE: Xilinx RapidIO IP核不能生成bit文件求大神指教

2# zhongxon
我已经解决了。谢谢哈

网友B(2012-07-14):
回复 楼主:
您好,请问rapidio搞定了吗?最近我也刚开始看这个,以后有问题能向你多请教下吗?哈哈

网友C:
回复 楼主:
您好,请问rapidio搞定了吗?最近我也刚开始看这个,以后有问题能向你多请教下吗?哈哈
引用 网友B:
他是没有license.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奥,原来如此,哈哈

网友E(2012-10-10):
我最近也在做rapidio的通信,生成ip后example_design下面的例子可以直接使用吗?请多多指教!

网友C:
我最近也在做rapidio的通信,生成ip后example_design下面的例子可以直接使用吗?请多多指教!
引用 网友E:

可以

网友F(2013-12-10):
你好,我正在做rapidio,有问题想请教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