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这个pwm转dc电路有问题

楼主(2012-05-03):
如图,我觉得这图没法输出0到10v直流电压,求高手分析

楼主:
顶起 等待高手分析

网友A:
这是个脉宽调压电路。
1. 在MAX4544的NC端会输出一个跟随PWM的方波,脉宽可通过PWM调节,上限电平为8V,下限电平为2.5V。
这两个电平的计算可以利用TL431的公式V0=(1+R1/R2)Vref来计算。
2. 接下来,方波经过R4,C1的积分运算,会形成某个值的直流电压;这个值可以通过PWM脉宽调整来改变。范围大概是2.5V~8V
3. 直流电平送到OP07的负端,与正端2.5V参考电压比较放大,放大倍数是1.6。 然后OP07的6脚输出。
计算公式是 Vout=-R7/R5(V3-V2)
Vout = -1.6*(2.5V-(2.5~8))
Vout = 0 ~ (-8.8V)
随手分析的,不知道对不对。还请网友们指教。

楼主:
图中说输出0到10v,求答案

网友A:
这个电路,你可以搭一下。是不是0~10V我不知道。但值应该是负的,不是正的。最大-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