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应用系统抗干扰技术(抗供电系统干扰措施)

楼主(2012-05-03):
现在的计算机大都使用220v,50Hz的交流电,电网的冲击,频率的波动直接影响到实时的控制系统的可靠性,稳定性,因此必须有相应措施来抑制电源系统的干扰。
(1)输入电源与强电设备动力线分开。
计算机系统所使用的交流电源,要与此同时接有强电设备的动力线分开,最好从变电所单独拉组专用供电电线,或者使用一般照明电,这样可有效减少干扰。
(2)交流稳压器
对于功率不大的小型或微型计算机系统,为了减少电网电源过压或欠压的影响,可设置交流稳压器,这样有利于提高整个系统的可靠性。
(3)隔离变压器
隔离变压器的初次级间均用隔离屏蔽层隔离,用漆包线或铜等非导磁材料一层,而后一个头接地。初次级间的静电屏幕各与初级间的零电位线相接,这样可减少分布电容,提高抗共模干扰能力,有利于抑制高频噪声。
(4)低通滤波器
由谐波频谱分析可知,电源系统的干扰源大部是高次谐波,而基波成分很少,因此可用低通滤器让50Hz的基波通过,而滤除高次谐振波,改善电源波形。在低压下,当滤波电路载有大电流时,宜采用小电感和大电容构成的滤波电路,当滤波电路处于高压下工作时,则应用小电容和允许的最大电感构成的滤波电路。
使用滤波器时,滤波器本身要屏蔽,并保证屏蔽盒和机壳有良好的电气接触,全部导线靠近地面布线,尽量减少耦合,滤波器的输入端引线必须相互隔离。
(5)采用独立功能块单独供电。
在每块系统功能模块上用三端稳压集成块,如7805,7905,7812,7815,等组成稳压电源,每个功能模块单独对稳压过载进行保护,不会因稳压器故障使整个系统受到破坏,有利于稳压器散热,提高供电的可靠性。

网友A:
干扰是最棘手的问题,呵呵,谢谢楼主,总结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