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高效节能的电磁阀驱动电路

楼主(2012-05-03):
电磁阀的额定功率,是确保电磁阀可以正常开启的大功率。当阀门开启后。由于衔铁吸附后,行程间距减到最小,电磁力也达到最大。这时,衔铁保持状态下,额外的功率,通过线圈电阻转换为热能。热能的长时间累积,不仅使电磁阀发烫,降低了阀体的寿命,同时也浪费了宝贵的电能资源。
体积小巧的节能降温器 Coil Cool,它可以在大功率启动电磁阀后,自动将电磁阀的功率降低到最小,即仅满足衔铁保持吸附的所需的最小功率。这样就消除了因行程间距缩小,额外的电流产生的额外热能,即使长期使用,电磁阀也不会升温,更不会发烫,同时也大大节省的用电。
CC24060D是COILCOO产品系列之一。它采用SIP5的封装形式,特别适用于PCB板级电磁阀控制及应用,如医疗控制板等。 CC24060D在封装上,特别预留了使能控制端,方面CPU的GPIO控制操作。它采用标准的100mil的最常用的引脚间距,方便了设计应用。
产品规格:
产品型号
CC24060D
启动时间
200ms
启动电流
≦1A
启动电压
DC24V
保持电流
60mA
使能控制
Yes
节能效率
>75%
封装
SIP5
尺寸
16mm*16mm*8mm
管脚定义
1-DC input
2-EN low enable OR NC
3-GND
4-GND
5-DC output

网友A(2012-12-20):
这么复杂啊!我试过将电阻电容并联再串在驱动线上,简单可靠。电阻越小保持电流越大,电容越大启动时间越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