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的USB-IAP(DFU)无法跳转至应用程序

楼主(2012-05-03):
本人根据stm32的USB固件,利用DFU已经将应用程序下载到自己的板子中去了,但程序运行后,虽然已经执行跳转到应用程序地址,但实际上并没有执行相应的程序,好像跳到了USB的中断里去了,哪位高手能够指点一下!万分感激!

网友A:
描述不清

到底有没有跳到应用程序?到底有没有跳到USB中断?

中断向量表地址有没有重新设过?
跳转之前有没有屏蔽中断?跳转之后有没有打开中断?

楼主:
回复 网友A:
1、我也不确定到底有没有跳到应用程序,以下是代码,反应我单步调试时,程序执行到“Jump_To_Application();“语句后,就跑到USB中断里面去了。
2、程序中“USER_FLASH_START”是我的应用程序首地址。
另外中断向量表地址没有重新设,我看网上别人用的时候好像也没有重新设。
3、跳转之前在哪里屏蔽中断?跳转之后又在哪里设呢?

if (DFU_Button_Read() != 0x00)
  { /* Test if user code is programmed starting from address 0x8003000 */
if (((*(vu32*)USER_FLASH_START) & 0x2FFF0000 ) == 0x20000000)
    { /* Jump to user application */
      JumpAddress = *(vu32*) (ApplicationAddress + 4);
      Jump_To_Application = (pFunction) JumpAddress;
      /* Initialize user application's Stack Pointer */
      __MSR_MSP(*(vu32*) ApplicationAddress);
      Jump_To_Application();
    }
  } /* Otherwise enters DFU mode to allow user to program his application */

网友A:
LZ我觉得你需要补充些基本知识

比如中断向量表的作用

你在运行DFU程序的时候,有没有中断?这些中断处理程序在什么地址的?产生中断了,内核怎么知道要跳转到哪里执行中断处理程序?

你又去运行应用程序了了,你的应用程序有没有中断的?如果产生了中断,内核又应该跳到哪里去执行中断程序?

你没有屏蔽中断,那么在跳转过程中产生了中断,内核应该去哪里找相应的中断处理程序?

请考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