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0x04是神马意思啊?

楼主(2012-05-03):
请教各位大虾,小弟最近刚开始自学51单片机,在一段程序里看到了P1=0x04;1=0x6D;1=0x18......
0x04之类的我一直没搞清楚是什么东西,最开始以为是地址,但是似乎又不太像...从结果上看P1=0x04是让P1.2输出高电平,其余脚都是低电平,哪位帮忙详细解释一下,这段看着有点头疼><

网友:
基本理论没有学好,直接上单片机做实验,建议多看基础的书。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能推荐几本好上手的书吗?现在好茫然。。。

网友B:
看我的《深入浅出》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我去找一本~太感谢啦!!

网友C:
0x04是十六进制数,对应的二进制数为0000 0100,从低位到高位一次对应p1.0-p1.7,所以p1.2为高电平,其余为低电平。

网友D:
就是啊,这个就是对P1口赋值,0X04十六进制。

网友E:
6楼正解

网友F:
6楼正解,0x代表后面跟的04是十六进制数。
0x04是十六进制数,对应的二进制数为0000 0100,从低位到高位一次对应p1.0-p1.7,所以p1.2为高电平,其余为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