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低功耗单电池(1.5V)供电的升压芯片

楼主(2012-05-04):
输入电压:碱性电池1.5V
输出电压:2.5V到3.3V范围均可,最好低点
输出电流:100mA以内
静态电流:越低越好
价格:越低越好

网友A:
这2颗不错,还行,我用过

网友B:
也可以试试SGM6603

楼主:
2# jjjyufan 感谢版主推荐,芯片不错,价格还便宜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可以试试FP6713,现在主要用在无线鼠标上,最低可支持0.85V的输入,我这边有现成的DEMO,如果有需要的话,请联系我,电话:13817569413

网友D(2012-06-12):
回复 网友B:
这个芯片你用过吗,效果如何?可靠吗?